[求助] power domain 与 voltage area的区别

楼主(2013-01-07):
power domain 与 voltage area的区别,不太清晰,请大家指教,谢谢。

楼主:
另外,烦请大家解释下always-on cell,谢谢

楼主:
另外,烦请大家解释下alway-on cell,谢谢

网友:
必须先定义power domain,才有voltage area,

voltage area更偏重物理位置和区域,  power domain则先有这个概念才对,

网友:
power domain is logical constrain, and voltage area is physical constrain. Each domain need have one area specified.

always-on cell, usually in power-gated design, is relative to the std cell which can be shut down. the rail should be different

网友(2021-07-09):
always-on-cell : 一直处于供电状态的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