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二阶温度补偿的带隙基准的问题

楼主(2013-01-07):
此电路图是本人从一篇论文中看到的二阶温度补偿的带隙基准电路,按照论文的叙述,在A(B)点的电压应该是比C点的电压要高一些从而产生从从左向右的正温度系数的电流INL,来补偿Vbe的二阶负温度系数,但是本人仿真的结果却是C点的电位总是要比A(B)的电位
要高几十mV,电流的方向是从右向左,怎么调都是这样,请问各位前辈,这样的电路应该怎样设计……

网友:
哥们能把paper 贴出来吧  好好学习学些

网友:
I do not see your Q7 transistors M factor for Delta-Vbe creation. Does core really work?

Answering your question: Increasing Q4 transistors M factor or decreasing its emitter current will reduce voltage at node C.

Good luck!

我没有看到您的Q7晶体管M因素的Delta-VBE创建。核心真的有用吗?

回答你的问题:Q4晶体管M因子增加或减少其发射极电流会降低电压在节点C

祝你好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前辈,Q4的m数增大的话可以使C点的电位降下来……多谢啊!!

网友:
其实不是二阶而算是高阶(有个非线性补偿项)吧,应该是这篇:
Curvature-Compensated BiCMOS Bandgap with 1-V Supply Voltage.pdf (129.99 KB , 下载次数: 1462 )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真心谢谢了,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我与楼主碰到同样的问题。按各paper上公式,VEB中有二阶项为(n-m)VTlnT/To,当pnp管电流为PTAT时,n=1,而电流与温度无关时,n=0,因此在图中,B点电压=VEB8应该比C点高约VTlnT/To项才对,但实际仿真得到的结果是C点比B点高几十mV。。因此无论怎么调,这种二阶温度补偿非但不能提高其精度,反倒起反效果。请问楼主最终是如何解决的?

EHZ
请问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2013-05-29):
我遇到了 。。

网友:
论文模式精度可以到10ppm

网友:
拉扎维书上说由于失配比bipolar大,二阶补偿的效果在CMOS工艺中不显著

网友:
应该增加Q4的面积。

网友:
这个电路中,补偿支路流过BJT的电流根本不是PTAT而是VREF/R电流。如果PMOS相同,补偿支路下面只有一个BJT而核心支路是BJT加电阻,如果所用BJT同样大,当然C点电压会比A,B点高了。所以想让C点电压与A,B点相同,不该结构的话,只有增大补偿支路BJT或者减小补偿支路电流。

网友(2014-08-20):
下载来看看,,,,可以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Q4的面积应该设大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调得好了,但是工作电压一变,比一阶还要差很多。

网友(2014-09-26):
增加三极管M数目可以把电压降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Q4的m数增大的话可以使C点的电位降下来

网友(2015-12-05):
回复 网友A:

屌丝

网友(2016-04-25):
温度补偿也很迷惑,学习一下!

网友(2016-07-05):
都是高手呀

网友:
请问楼主最后得到的温度系数大致为多少呢?ppm改善明不明显?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是再怎么调,ppm的改善都不大,请问你最后结果改善得怎么样啊?

网友:
工艺参数不同,决定了许多东西

网友(2017-03-29):
回复 楼主:

   学习了你,,,很好

网友(2017-07-15):
非常感谢,正在学习带隙基准

网友(2018-03-27):
非常感谢正需要

网友:
哈哈哈哈哈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

网友E(2018-11-08):
您好,二阶补偿电流在静态时候的电流流向不是我们所关心的,二阶补偿的原理在于补偿三极管的Vbe随温度的变化。可以看到基准核心电路中,晶体管上流过的电流是PTAT电流,而二阶补偿支路中的电流是与一阶温度无关的,因此在温度变化时(重点),随着温度变化所增加的电流流向是从基准核心电路流向二阶补偿电路即可达到补偿的效果!

网友(2019-07-15):
引用 网友E:
您好,二阶补偿电流在静态时候的电流流向不是我们所关心的,二阶补偿的原理在于补偿三极管的Vbe随温度的变 ...

看了很多感觉您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2020-03-15):
按照那篇文献,理论上T小于T0时,LN(T/T0)为负数,C点电压应该大于A点电压;T大于T0时,C点电压应该小于A点电压。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仿真结果跟这个关系是相反的,完全没有补偿作用,搞不懂。难道是因为工艺不同,所以VEB与温度T的关系式不通用?

网友(2020-06-10):
引用 网友E:
您好,二阶补偿电流在静态时候的电流流向不是我们所关心的,二阶补偿的原理在于补偿三极管的Vbe随温度的变 ...

前辈,受教了!

网友(2020-07-24):
引用 网友E:
您好,二阶补偿电流在静态时候的电流流向不是我们所关心的,二阶补偿的原理在于补偿三极管的Vbe随温度的变 ...

我看到的文献也是基极上串一个电阻到vbg。这个电阻是正温系数的吧?

网友(2020-08-27):
首先要搞清楚这个补偿的原理是什么,首先必须要保证n取0时候,流过最右边三极管的电流是与温度无关的,之所以电流方向不对,就是因为这个条件不满足,而n=1,流过三极管是PTAT电流,这个条件是很容易满足的。所以想要补偿电流向右流,还是要调节电阻,使得所有电流镜上的电流几乎与温度无关。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网友(2020-10-21):
下下来看一下。

网友(2020-12-07):
不知道楼主最后调出来的结果是多少?我不管怎么调,补偿的效果都不明显,反倒还不如一阶补偿的结果。

网友(2022-04-15):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2023-05-07):
这个n是什么意思?

网友F(2024-04-09):
大佬成功了么,求教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大佬成功了么,求教

我的毕设就是这个结构的,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的毕设就是这个结构的,可以交流一下

大佬是采用的什么结构啊,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佬是采用的什么结构啊,学习一下

banba+nonlinear补偿的,前仿温漂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