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跪求各位大侠ADV7441A输出422或444格式的寄存器配置

楼主(2013-01-07):
最近我的一个FPGA项目,需要从ADV7441A输出Ycbcr 422或Ycbcr 444格式的数据,数据中包含同步信息,即带FF 00 00同步头的信息,我们FPGA内部逻辑根据带同步头的数据流解出Ycbcr和HS、VS。目前我给ADV7441A的视频输入是电脑扩展出的1024X768@60Hz的VGA视频,硬件上将ALSB接为High,因此,我的I2C设备地址就为0x42,这是数据手册上的要求,我参照7441A的硬件和软件的数据手册配置的都是User Map对应的那一类寄存器,但始终都不成功,我通过Quatus II抓取波形发现,要么就是有数据,但同步头不对,要么就是有正确的同步头,但没有数据变化。跪求大侠能否帮我配置出一套ADV7441A的寄存器,可以输出分别是带同步信息的Ycbcr 422和Ycbcr 444格式的数据流。

网友(2013-08-24):
楼主,我最近也在看adv7441a芯片,一头雾水,能不能加个q交流下,教教我,或者有什么私人笔记给我一份,先谢谢了

网友:
楼主,(1)adv7441a芯片有没有类似片选信号之类的输入管脚,好像找不到,      (2)输出管脚SFL/SYNC_OUT/INT2其中的SFL/SYNC_OUT这两个功能能解释下吗?datasheet上好像找不到
    (3)关于ddc接口部分,就是HDCP加密的部分,如果有一个hdmi接口连接芯片放在板子上作为接受端,发射端是一个摄像机,发射端和接受端中间连一根hdmi线,请问ddc接口的EDID部分还有用吗,具体功能看得不是很明白,
如果哪位大神能回答小子的问题,将非常感谢,期待中、、、、、、、、、、、、、

网友(2013-10-17):
回复 楼主:

    看下是否EDID没有设置对导致无法正确识别视频源,从而导致输出同步信号有误。按道理说CP合理配置了不会出现你这种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1、7441没有片选信号这一说,主控通过I2C来控制
    2、SFL副载波锁屏信号,一般用的较少,除非和其它D/A视频芯片互联
    3、SYNC_OUT ,在CP模式下的同步信号
    4、DDC接口的EDID信号一直会用的,7441识别视频信号是VESA,SMPTE,BT这几种标准都是靠这个。

网友(2014-03-26):
最近看资料,也是一头雾水,看资料它有好几类I2C寄存器,实际我们需要对哪一类作操作?是怎么选的?每一类的地址好像是重复的,不冲突吗?麻烦哪位大哥可以介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