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shell 编程

楼主(2013-01-07):
工作需要运行一连串的命令,我把这些命令分类整理为one, two, three,four等。然后写入文件abc, 在终端运行source abc的时候这些命令都会按顺序执行。
请问:怎样让该文件根据我输入的命令代号去执行。而不是按顺序的执行?(求这样一个程序)

网友:
要用到if和read吧
例如,read到就某个值就执行某个命令.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case就可以了,结构如下,照猫画虎吧,很简单的。  #!/bin/shWORD="a b c d"select i in $WORD ; docase $i ina)source a.fileecho "run a.file";;b)......;;c)......;;d).....;;*)break;;;esacd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