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c中关于uncertainty的问题

楼主(2013-01-07):
小弟新手,有个小问题,在.sdc中有关于uncertain的定义,uncertain是PLL之类的时钟产生电路的属性参数之一,那么在里面设置关于uncertain的大小,是前端按实际的大小设好的吗,或者设置的成有余量的,还是后端的来根据具体情况设置的呢,谢谢

楼主:
哪位大师给个解答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已经被问过无数次了,陈涛版主的每日一题说的很清楚
    搜索下吧,锻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