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hspice仿电路功耗,掉电状态怎么设置啊?

楼主(2013-01-07):
rt
电路由两部分电源供电,需要仿真一部分掉电,而另一部分上电时的功耗。

感觉掉电的电源电压设成0有点不符合实际,实际中应该是高阻吧?

求指点!

网友:
1.测功耗,给他个理想状态0ok了,你把那部分电路删了都可以;2.电路的掉电,虽然名词我不太懂,应该是指powerdown?一般都是用额外的enable使能开关实现的,实际中很多电路共用同一个电源pin,所以既不高阻也不0,但是仿功耗真不需要管这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感谢指点哈!

1、因为我测的这个状态不是正常使用时会出现的状态,是某个极限corner时才会发生,由于我的这个系统是极低功耗的,所以想知道这种不正常状态出现时是否会影响有电的那部分逻辑的功耗,系统功耗会否增大(在uA级或更小考量)。
2、对,是powerdown。这个小模块确实是有sleep的控制端,但是这个控制端包含在我需要掉电的那部分逻辑里。
3、我本想仿真尽量跟实际相符,看来只能采用退而求其次的设置。个人感觉上对功耗影响应该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