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最迟是在哪一步加i/o pins?

楼主(2013-01-07):
xilinx的不知道能不能在 map 或者place&route之后加管脚呢?

网友:
这样做没有意义,一般是先定义好引脚,除非你只是想验证逻辑资源
map以后再设置引脚可能无法route
route后更没法设置引脚
不过倒是可以route后通过底层来修改引脚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