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例化pad

楼主(2013-01-07):
下面是pad module 和真值表,怎么感觉对应不上呢?

请问如何例化?

楼主:
估计是schemetic画的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PU接的是pmos,接零导通。

楼主:
这样看来,几乎没有对应的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schematic只是个结构的示意,以true table为准。

关于例化:
PXODX  U_PXODX (  .D(xx), .sconf(xx),  ...);
是说的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