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Abstract 提取LEF时 Pins Step疑问

楼主(2013-01-08):
Pins Step中Map text labels to pins格式到底怎么写?我看了很多文档中给的格式都不同,我也在Running step Pins for the selected cells(s)窗口试了很多都显示格式不对,最后按照(label layer)的格式写成(METAL1 METAL1)是可以通过格式要求,但是不放心是不是对的,所以特在此问问大家。
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这种:
(M1TXT M1) (M2TXT M2) (M3TXT M3) (M4TXT M4) (TM1TXT TM1) (TM2TXT TM2)

我试过, 对的,  smic的工艺,

网友:
前面是metal pin layer,后面是metal layer,

tsmc的估计都一样了,因为他们是用pin layer标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感谢版主的解答!
额,但是我还是有点小疑问。metal pin layer这个理解不了。例如,我有两个pin(in,out),分别在METAL2和NETAL3,那要怎么写?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都写啊, (M2TXT M2) (M3TXT M3) , 就都抽出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解答!
之前我理解错了您的意思,现在明白了。
非常感谢!

网友(2015-06-02):
回复 网友A:

我的PORT在第五层金属上,LABLE用的M5 DG,线也是用M5 DG 画的,我是不是该写(m5 m5)?
我试过(M5TXT M5),ERROR报M5TXT不识别,我看我的strminMap文件里面明明有M5TXT这个layer,求大神指教啊。

网友:
就写(m5 m5)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写的(M5,M5)报错,识别了我的各个端口。后面那句This layer doesnot have pin purpose in the technology data不太懂这个technology data是什么。还有就是INFO:端口顺序问题,跟我想的sl_[0]..sl_[15]不太一样,有的时候是乱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