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F中的netlistPrecedure如何定义啊?

楼主(2013-01-08):
CDF中的netlistPrecedure,有时为ansCdlCompPrim,有时为_ansCdlCompParamPrim,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啊?

网友(2017-10-23):
ans不能改一些默认设定,例如管子数量m不能改成mm,变成_ans就可以改了。

楼主(2018-08-15):
回复 网友A:

2013年的贴子,2017年有了回复,2018年才看到,真是有种穿越的感觉!多谢指教!

网友(2021-01-14):
还有哪些procedure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