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硬件代码(RTL)的层面去评估系统的负载

楼主(2013-01-08):
各位大神,请问,在RTL层面上,如何去判断系统的负载(利用硬件,不使用软件的方法)?我看到有说通过“CPU工作状态、CPU 当前的运算量、CPU 中的指令队列、数据总线的请求、关键的中断、cache等进行探测”,但是,具体来说,从RTL的角度来说,什么叫CPU当前的运算量呢?又比如说,检测cache的哪些东西能够判断系统的负载呢?
不甚感激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core,比如cortex-m3,或者北大的unicore。   这些核的负载我怎么知道,不用软件的方法。

网友:
真心不懂什么叫系统的负载,求科普

网友:
看看你有没有这样的真实需求,或者用其它方面的参数来代替。
如统计AXI总结线读写速度,CPU主状态机所取某个状态的时钟周期数统计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什么是 系统的负载呢 ? 可以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