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验证的问题

楼主(2013-01-08):
使用华润上华的csmcbcd035工艺,应该是可以使用calibre验证的。但现在修改版图以后,lvs用calibre检查不出来。请问有没有高手遇到过,是什么导致的。谢谢!

网友:
csmc 没用过
如果是hhnec的话 如果打开了xrc的开关 lvs就不好用了

网友:
那个我们上个月刚流片过,用的就是CSMC.35BCD工艺。但是我在做项目的过程也没有遇到过你说的问题。我觉得你应该从两个方面检查一下,一个就是你的LVSrule,看看是不是OK的!然后就是看你的版图有又有画错的地方!

网友:
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

楼主:
我也是刚到这家公司的,来了以后同事跟我说的。我自己跑了一下gds,发现用calibre做lvs(代工厂给过来没修改过)验证的时候都没做erc。我觉得是因为lvs文件没设置好,但又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