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单级放大器偏置电路的设计

楼主(2013-01-08):
对于单级放大器比如套筒或者折叠共源共栅单级放大器的偏置电路设计有什么规律或者要求吗?比如下图中偏置电路的设计,看不大懂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大牛呢。。。。

楼主:
大牛在哪里

网友:
图片为什么要用bmp呢?jpg可以小10倍以上

网友:
看个图要半天,哎

网友:
偏置是为了使器件工作在饱和区

网友:
可能要看具体的应用场合和面积精度的去考虑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仅仅要工作在饱和区吧,还需要使得这条支路的各个管子电流匹配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个人觉得电子科大毕设这个偏置有问题,如下图,还有一个地方要改,就是mb1管上面要加一个cascade,不知对不对,个人意见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偏置是没有错的,mb5和mb6其实相当于一个二极管连接形式的pmos(栅极都接在一起,mb5的漏端和mb6的源端接在一起),然后从栅极引出一个偏置电压……没有问题,我在做设计的时候碰见过这种结构……O(∩_∩)O~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太懂,5,6,9应该组成一个高摆幅的电流镜吧,5 6的栅极连在一起了吗?为什么1管栅极可以直接引出偏置端呢

网友:
我觉得这个偏置还是有些问题的,偏置电压应该在各个corner下都要保证其工作在饱和区,对于bias3来讲,应该由一个N管提供偏置电压,这样corner变化才会一致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其实就是个宽摆幅电流镜的一个结构吧,具体可以看拉扎维的图5.13, MP5 6 9 的参数都是要设置好 才能达到宽摆幅的

网友:
M5 和M6的栅应该没有连在一起,应该是那种低压的CASCODE 宽摆幅偏置吧

网友(2013-05-16):
个人觉得这个偏置是有些问题的 这个不是宽摆幅的电流源偏置 这里的M5和M6应该是接在一起的 但真正的宽摆幅应该是先产生个vb2然后用这个vb2去偏置这个m5 m6这时应该不接在一起 这才是宽摆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