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c中悬空的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3-01-08):
各位大侠,我的icc完成之后,里面很多的float,我看了一下 都是D触发器的一端没有连接,可能是Q也可能是~Q。整个电路都是好的 因为版图提取的v文件仿真过了。现在的问题是这么多的float是不是应该接地还是不管,因为做的是数模混合。要是不管的话会不会影响。数字的时钟是1.28MHZ的。模拟载波频率是2.4G!!!!求大侠   赐教啊!!

网友:
输入最好tie 到gnd,输出无所谓,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   这个tie cel  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侠  这个都是触发器的或者寄存器的一端口没有连接,不是输入吧    应该算是输出吧   都应该是电路中间的寄存器的一端没有连接   不懂是输入还是输出??亲  感谢啦

网友:
Q和Q~是DFF的输出,如果conformal/formality确认没有问题的话,可以让它们open。
看看那些输出悬空的DFF是不是spare cell?或者综合后的vnet里也是open的?

网友:
我说的是输出pin,任何一个leaf pin都有方向的啊,

b比如触发器的D,clk是输入, Q,QN是输出,

QN不用不是很正常,又不是每个flop的,Q,QN都需要被使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是输出,但是不知道不连接会不会影响电路的真确性,就是不连接会不会有外界的信号影响电路啊。是不是应该接地, 但是接地???如果接地的话应该咋样接,在dc综合出来的时候就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