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CC做完create_fp_placement后,cell隔row摆放,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2013-01-08):
窗口报了一个information:The design has horizontal rows,and Y-symmetry has been used for sites。(NWDC-217)。有人遇到过没?望大虾指点迷津~

网友:
看下row,是不是出问题了, initialize_floorplan 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这个Info很普通啊。说你的row是水平的,然后相邻两个row是Y轴翻转的,这很常见呀。

至于fp是隔row摆放,是不是因为你的cell只有一种orientation,不能Y flip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我用的initial_floorplan是默认的设置,就改了width 和height,会不会是库的问题?这个milkyway的库是自己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确实有这个可能,这个milkyway的库是自己转的,不是官方提供的。请教下如何查看cell有几种orientation?

网友:
回复 楼主:

    记得在lib文件里有,就是描述允许的朝向,印象中叫做{N W S E FN FW FS FE}之类

网友:
确定initial_floorplan的时候double bac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确实有,我直接点了cell看了下属性,有显示allowable_orientation 包括N FN FS S FW W E FE,lib文件里没有找到。还有个warning报了The lib cell height(6720) is different from its site height(5040).难道是高度问题?版图上的cell高度是6.72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实是选了double back,不选就不会出现cell隔行摆了。但是就是需要cell背靠背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