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VCO 瞬时仿真输出波形的问题

楼主(2013-01-08):
VCO结构

VCO结构

瞬时仿真输出波形

瞬时仿真输出波形

VCO结构                     瞬时仿真输出波形

问题是这样的  应该是一个差分输出  波形应该差个派   但是这两个完全重合在一起了

不知道为什么??   希望大家能帮我解答

楼主:
求帮助啊  大神们

网友:
检查线路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能帮助我  我检查过了  电路就是对称的    我还想问问就是除了线路有问题以外 还有什么原因能导致这样的结果(我得仿真结果)?

网友(2013-02-07):
你这个线路中两个管子是同时开关,输出波形当然是一样的。应该使用交叉耦合,这样输出的波形才是对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