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地电压做level shift用什么结构的电路好呢

楼主(2013-01-08):
在设计电路中,如果要把一对电源由VSS=0V, VCC=1.2V转换到VSS_O=0.8V, VCC_O=2V.
对响应速度要求比较高,400MHz
输出电流总加起来200mA。

那么应该采用哪种结构,LDO是否可行,或者LDO是否可以接收电流,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对于产生VSS_O的LDO来说,运放工作应该比较困难吧?
在设计这两个LDO时有哪些注意点呢,尤其是对于响应速度的要求。

网友:
没听说还能把电源地做shift的
具体应用时什么?你的solution可能想歪了

网友:
两个LDO可以的,一个是P管出,一个n管出,只不过噪声,速度会比较难设计,最好用DeepNwell的器件,这样一般的LS就行了,甚至可以用反相器直接shift电压

网友:
这种电压平移的,我觉得用电荷泵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这种应用应该比较常见,特别是在高速ADC里,为了提高开关速度应该比较常遇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的,后来我做了一个VSS_O=0.8V的LDO,可以接收电流,那请问提高速度,LDO的速度是取决于运放的带宽和反馈RC的带宽吗,运放要走做快是不是五管的结构最佳?

还有仿真中发现的一个问题:对于调整管N管,为了能接收大电流,尺寸取得很大,但因为大电流只在400M的时钟边沿出现,大部分时间没有过大电流,这时NMOS管VGS=350m,Vth=565m,但是这时去测增益,仍然是有64dB,这应该是管子工作在亚阈值区,那这样的电路保险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否具体叙述一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开关需要200mA?不就是switch gate接到某个bias上么,这个bias不需要太强

楼主:
回复 网友A:

    理论上来讲是的,这组0.8,2.0给内部所有数字电路用,包括反相器,所以我在芯片内部产生时钟的话,在时钟边沿是会有很大的peak电流,所以我才会问200mA的电流,而且400M的时钟频率下rms值也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听懂你为什么要把所有逻辑做到0.8V到2.0V之内,如果只是在你列举的ADC里面的clk和switch,那完全不需要这么做,而且这么做也没什么好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你是为了给数字供电,我不明白为什么0。8-2就比0-1.2快,你多半是.13的工艺吧,你要加dnwell,噪声隔离和漏电会好但速度为什么会快呢。而且你如果输出是2V,那你说要控制的开关只能用IO器件了,速度还是快不了,如果你说要做到0.2-1,那么开关速度倒是会快,如果你说是用在ADC里面还可以减小开关瞬间的影响。
    运放的速度看GBW,SR,对于你这个应用把负载电容弄大一点才是关键,然后功耗够的话加带宽。

楼主:
回复 网友B:

    0.8-2V的速度确实没有提升,不过还是考虑到我模拟部分的管子是2.5V,数字是1.2V,传输共模电压高于1.2V,开关就不正常了,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就把数字的电源跟地抬升了。

LDO的电容上加了外接的1uF电容,这样仿的话没问题,如果模拟芯片内部到板上的电阻50mΩ,仿出来跳变就很大了,80mV,回的速度也要接近1n

“运放的速度看GBW,SR,对于你这个应用把负载电容弄大一点才是关键,然后功耗够的话加带宽。” 外接大电容后带宽不就做不上去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只是这样的应用,做一个高速的levelshift代价比你这个小的多,你这样要加面积加层数,太浪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答,你所指的level shift 是类似于这种电路吗?

或者是下面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D:

    前者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者有个问题请教,这样的电路并不能输出电流,而且在作为虚拟地0.8V的也不能接收电流,对吗?只能是每个数字时钟信号都做一个level shift?

网友:
回复 网友D:

    前者输出不就是class A,怎么就不能输出电流????levelshift本来就是给栅极充电,也没必要多大电流,满足你时序就好了。
    你数字工作电压1.2,模拟2.5,数字所有输出对模拟的控制端都接levelshift不就从0-1.2的电压域转变到0-2.5的电压域?
    另外数字时钟不也是PLL给的么,应该直接拉到模拟,干嘛从数字引过来?
    你到底是什么应用?最好说清楚。

网友:
level shift一般就是指电压的转换,所以没有楼主所说的问题。
采样比较的是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来楼主没有把问题描述清楚!楼主需要做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像是没说清楚,应用就是芯片内部的数字DVDD=2V, DGND=0.8V,这两个电压不从外部给,而是内部产生。我想问的就是如何产生这样的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应用就是如20楼所说的。现在问题是负载(数字时钟边沿)如果有电流抽取的话,我该如何稳定DVDD,DGND。

网友:
“ 你数字工作电压1.2,模拟2.5,数字所有输出对模拟的控制端都接levelshift不就从0-1.2的电压域转变到0-2.5的电压域?
”,这个楼主没有回答!
总觉得你入了迷途。没见过这么做的!
为什么VSS要升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其实数字工作电压并不是1.2V,而是数字电路用了1.2V的管子。但是我在应用中需要将共模拉回一个大于1.2V的电位上,假设1.5V吧。所以如果还是以0~1.2V作为栅压来控制开关的话,高电平1.2V并不足以使得开关开启。所以这时候就想到将数字电压往上抬。
    不知道这样的应用您遇到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点这里查询相关文献和标准的IC:寻找“高侧驱动器”电路和适应自己的喜好您的需求。高侧驱动器在电源应用中经常遇到的开关负载接近高轨远离GND。既然你已经有2.5V电源,你会不会提供高压电荷泵电路,使你的电路,将是一个比一个高侧驱动器电路简单,没有一个高电压轨有一个电荷泵。祝你好运!
如果您尝试使用的运放比,你将有体重问题。它可以克服,但比单运放,做到这一点,你需要使用不同的技术。高侧驱动器是最好的选择。

Please search literature and standard Ic's: look for "High Side Driver" circuits and adapt one of your liking to your needs. High side drivers are commonly encountered in power supply applications to switch loads close to high rail away from gnd. Since you already have 2.5V supply you will not need to provide HV with a charge pump circuit so that your circuit would be a simpler one than a high side driver circuit without a high voltage rail having a charge pump.  Good luck!
If you try to use an opamp than you will have BW problem. It could be overcome but you need to employ different techniques than a single opamp to do it. High side drivers are your best b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