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ModelSim下新建工程仿真IP核

楼主(2013-01-08):
我在QuartusII下利用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来定制RAM,然后从QuartusII下调用ModelSim进行仿真能够得到正确结果,但我在ModelSim下通过新建工程来仿真却报错:“ Instantiation of 'altsyncram' failed.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抓狂了挺久,依旧找不了原因,请问,如果通过在ModelSim下新建工程的方式也能够顺利仿真呢???

网友:
说明你modelsim里没有RAM的库
你要在quartusii下面生成modelsim仿真用的库才能仿真

网友(2013-03-05):
quartusII中的Ram的.v程序应该是黑箱子格式的,里面的代码不是透明的,我们不能完全看到,仿真只能在quartusII平台中,不能拿出来使用,个人想法。

网友(2013-12-29):
参考:http://blog.163.com/znn04006518@ ... 252011107102234956/
将你quartus安装目录中的仿真库文件为220model.v和altera_mf.v加到你modelsim工程的work中即可

网友(2015-05-25):
4楼正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