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cshell匹配文件名?

楼主(2013-01-08):
求教各位大神,怎么用cshell实现文件名匹配。比如有个文件叫aaabbb,怎么在cshell脚本里抓出bbb这段字符?tcl、perl很简单,cshell要怎么搞,还是必须写个perl再调用?多谢了

网友:
cshell也有regex的,不过比较弱,看看《Mastering Regular Expressions》 这本书,

或者man csh ,

网友:
回复 楼主:

    查找文件名中的regexp的话,建议用fi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了个办法曲线救国了,find回头试下,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