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在安装synopsys 软件的时候遇见的问题,请教一下,求解。。。

楼主(2013-01-09):
急,求高手解决。。。。。

网友:
tcl脚本环境没有装好。
vcs的包应该是三个,comm,amd,intel,需要装common和另外两个中的一个,不知道你是不是装了,或者选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需要重新装一下TCL 脚本,不知道TCL 脚本怎么安装,能下载安装吗 》   vcs 少设置了个路径  除了PATH  license 的第三个路径
   TMAX 不知道怎么弄的,把路径注释掉,在填上就好了。。
   leda 现在依然不好使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