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Graphics.AMS.2010_x86_64的license error

楼主(2013-01-09):
安装完成Mentor.Graphics.AMS.2010_x86_64之后,用sfk破解完成,也产生了相应的license,运行eldo时,报错如下:
License server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accusim2kernel)
请问如何解决?
我的系统是centos6.2 64位,如果哪位朋友有在 64位linux系统安装AMS测试成功的license生成器以及sfk和patch,麻烦上传一版,在此谢谢了先。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eldo无法正常启动,错误显示license中eldo的feature不完整,具体如下:
License server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accusim2kernel)
License server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accusim2kernel)
License server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eldoxsm)
License server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eldoxsm)
License server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eldoxsm)
License server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eldoforhyp)
License server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eldoforhyp)
License server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eldoforhyp)
Error getting license for Eldo:
  can't find license for 'Eldo kernel' or 'Eldo limited version'

楼主:
是不是因为license生成器的版本太低的缘故,缺少2010版的feature,或者是因为我系统的原因呢,我的系统是centos64位,求高人指点,谢谢啊

楼主:
centos6.2 64位

楼主:
难道论坛里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2013-08-19):
You can enable this feature by using my license. I have included in the attachment file.

网友:
新版的licen$e~用看看~
謝分享~
^_^

网友(2014-02-11):
能启动license嘛?

网友(2014-08-09):
请问有谁能提供一个可以完整使用eldo的license啊,万分感谢了!

网友(2014-12-16):
Mentor.Graphics.AMS.2010_x86_64

网友(2015-02-26):
Mentor.Graphics.AMS.2010_x86_64的license

网友(2016-09-28):
同樣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