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毕业设计,大家给帮帮忙提点建议呗

楼主(2013-01-09):
本人毕业设计《家居智能浇花系统》,大家给提点建议呗

网友:
智能系统,你就要有一套完整的闭环算法,也就是说有输入信号,有输出信号。输入信号比如说是土壤干燥度的传感器,输出信号就是水量控制阀门。系统应该不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A:

    系统想起来确实不复杂,但是具体问题挺多,10盆花要用10个装置吗,还有湿度传感器选择与放置等,水流的控制与来源

网友:
这个想想不难,关键是要烧钱。

网友:
此帖是最烧钱的,你1个装置都能买2,3盆花了

网友:
呵呵, 这个东西确实烧钱
要是浇贵重的兰花什么的还可以. 不过兰花还是人伺候比较妥当哈

网友(2013-03-09):
找导师啊!

网友(2013-10-10):
你可以看看国家发明博览会上,有同样的产品

网友:
通信模块:zigbee(TI有一块C2410,很好用)或wifi(rf系列的),如果要远程控制,可以采用GPRS(可以用展讯的SIM900)
控制模块:STM32
监控模块:OV7670

网友:
下载论文看看。。。横多。。

网友:
贴上具体指标~

网友:
这个设计有点搞笑啊

网友:
用单片机来检查花盆里土壤的湿度,空气的湿度,或者脸上net查询天气
来判断浇不浇水

网友:
不知道你要做到什么程度,家居智能浇花。。。。要是做的大也是可以的,我感觉。粗浅的讲一下我的想法,首先土壤那要设置一个传感器,监测到干燥信号,水槽要自动浇水 ,这里要设置一个定时阀门放水,水槽里面要有一个水位监测装置 一旦低了要发信号给主人加水 这里无线连手机(这里我个人感觉也是可以直接连自来水,不需要主人加水,自来水那边加一个信号检测 ,水槽那边至少两个水位监测)

网友:
感觉不难

网友(2013-11-10):
这花肯定是高富帅,不同的花,需要的湿度应该是不一样的吧。很难设计出一款通用的产品....

网友:
这个东西成本不见得高,以色列的每颗树下面都有个滴灌的东西,
电的部分应该不难,关键是看系统策略,比如花的特性,还有需要什么传感器做信号采集,湿度传感器?还有一点机电的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不过想做到产品有点难度。

网友:
至少应该有一个温度、光和湿度传感器

网友:
先到网上看看有没有相关资料,然后再改良一下,这是比较方便的方法出是比较有诱惑力的方法.查不会拿高分,自己从头构思,别具一格,拿高分的可能性会加态大,但难度系数也较大.

网友:
ZIGBEE,找CIHPCON系列,就是TI的CC系列

网友(2013-12-10):
这个貌似很简单,相关论文也很多,找几篇好好读读差不多就有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