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如何使用多种不同高度的标准单元进行优化

楼主(2013-01-09):
在一个virtual flat的设计中,除了一个小模块(命名为AA)使用 12-track 的标准单元外,其他模块都使用 7-track 的标准单元。

我在创建floorplan 时,采用cut_row, add_row 命令创建了一个 12-track 的小区域,并相应地创建了一个exclusive bound. 这时,create_fp_placement 能正常完成。

但是,在做 place_opt 时,工具却不能识别这两种区域。例如,在AA模块中插入 7-track 的单元,在其他模块中插入 12-track 的单元,这样,placer 就会找不到可以正常放置标准单元的地方。

设计中没有多电压域,也不希望采用ILM或层次化设计。

请教大家,有什么办法让工具对不同模块使用不同标准单元进行优化的方法吗?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floorplan划出几个子设计,对每个子设计分别做独立的流程。
但是这样工作量会比较大,大牛们还有其它好办法把?

网友:
不行,icc不能支持多个track stdcell同时优化,

不过 有个命令,你可以试下:
Set_target_library_subset ,好像能满足你需求, 指定某个模块用啥reference lib,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命令有效,出来的结果是我想要的。谢谢版主。

网友:
不过即使是这样,也是要分region的,我觉得少不了 plan group, bound这些东西

不同height 的cell是不在一个row的, 没法abut在一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我之前已经创建好了bound,并在bound区域创建了不同的cell row,placer 能够将相应高度的单元放入其中。加上set_target_library_subset这条设置后,synthesizer能够对不同模块用不同库单元来优化,达到我的要求了。

再次感谢版主。

网友(2018-11-09):
回复 楼主:

  使用cut_row/add_row命令手动切割APR区域,创造适合不同track cell的物理区域,以create_boundary为其创建exclusive bound,再以set_target_library_subset命令告诉工具将其当作subset并指定包含特殊trackcell的目标库,使得工具能合理映射和优化。妙啊,小老弟。

  可能还需要加上set_link_library_subset用于优化识别。

网友(2018-12-14):
提供一个思路,就是讲比9T大的cell当做macro来出来,设置blockage。

网友B(2019-12-14):
你好,不知道create_fp_placement是如何成功的?add_row您是直接改了std milkyway库里的unitTile属性吗?我在这里遇到了问题,需要您的解答。

网友C(2020-03-03):
引用 网友B:
你好,不知道create_fp_placement是如何成功的?add_row您是直接改了std milkyway库里的unitTile属性吗? ...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我解的差不多了,现在placement可以正常的进行了,还在try cts,缺点就是logic会增加的多一些,但是critical path会好收敛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解的差不多了,现在placement可以正常的进行了,还在try cts,缺点就是logic会增加的多一些,但是criti ...

请教下,怎么创建不同的track的 row呢?是不是要改unit: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怎么创建不同的track的 row呢?是不是要改unit:1

是的,改tf,增加一个tile的定义,std库对应的setPRbdy改成一样的tile nam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改tf,增加一个tile的定义,std库对应的setPRbdy改成一样的tile name

那还需要改milkway的库,重新set pr Boundary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还需要改milkway的库,重新set pr Boundary啊?

是的,不改的话,add_row的时候指定新的unit tile name,其他track的cell也摆不上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不改的话,add_row的时候指定新的unit tile name,其他track的cell也摆不上去啊

...

谢谢 可以正常place opt,我走的upf,后面还在try ,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不改的话,add_row的时候指定新的unit tile name,其他track的cell也摆不上去啊

...

您好,按您的方式,现在可以正常的place_opt   clock_opt  route_opt,但是有一个小问题 ,icc 2016版本 无法physopt,也无法legalize_placement. 因为tf中增加一个title,工具会报这个title不是 另一个title的整数倍,不知道您怎么解的

网友B(2020-04-02):
引用 网友C:
您好,按您的方式,现在可以正常的place_opt   clock_opt  route_opt,但是有一个小问题 ,icc 2016版本  ...

加上
set_app_var  physopt_heterogeneous_site_array  true
set_link_library_subset "*" -top
set_link_library_subset "*" get_cells [A/B]
set_target_library_subset "*" -top
set_target_library_subset "*" get_cells [A/B]
associate_mhr_region  -exclusive_move_bound AA  -unit_tile_name unit_1

另外,add_row -snap_to_row_direction wire_track \
                       -snap_to_orthogonal_row_direction wire_track \
                       -within {}  -tile_name unit_1
这个新增的unit,必须保证Y方向的site在一条直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上
set_app_var  physopt_heterogeneous_site_array  true
set_link_library_subset "*" -top

谢谢大侠指点,我试试,我用了upf,所以没有创建bound。再次感谢

网友(2020-05-19):
引用 网友B:
是的,不改的话,add_row的时候指定新的unit tile name,其他track的cell也摆不上去啊

...

你好,能详细分享下增加新unit和更新Milkyway、add_row的过程么?我在尝试的时候,在ICC里报错,没法找到我加进去的新的unit

网友(2022-01-15):
谢谢各位大神,终于成功了

网友(2025-01-24):
萌新想问一下,这个划分的区域上的row和外面区域的row不是一条横线,电源线如何弄呢

网友(2025-10-30):
引用 网友B:
我解的差不多了,现在placement可以正常的进行了,还在try cts,缺点就是logic会增加的多一些,但是criti ...

我跑place的时候提示Error:the tool cannot place the block because is it over capacity(density is 366637%),please enlarge the size of the block and/or reduce the number of the contained cells(PSYN-041),而我只是对一个只有10几个stdcell的模块用了不同高度的单元,划分的面积也能放下,请问这个该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