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动态功耗的仿真

楼主(2013-01-09):
各位大侠:     请问在Canden中如何仿真动态功耗?谢谢!

网友A:
保存 瞬态电流再平均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Candence能不能直接计算出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仿真的时候吧电流仿真结果保存下来,然后用计算器可以算的

网友C(2022-03-22):
引用 网友A:
保存 瞬态电流再平均啊

请问一下这个瞬态电流怎么保存啊,我选中某个点输出电流,但没有输出电流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这个瞬态电流怎么保存啊,我选中某个点输出电流,但没有输出电流波形
...

outputs->to be plotted   选中端口就行了

网友(2022-06-27):
直接使用.measure tran AVG/RMS/MAX 求出需要的变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