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怎样由GDS抽取cell级的寄生参数?

楼主(2013-01-09):
本人做的项目电路和版图都是是反向提图得来的。用calibre和starRC好像由gds格式的版图只能提取晶体管级的寄生参数,不能用来做STA。请问高手们有什么好方法没?

需要说明的是,电路和版图都已经整理成一个个的cell了。

网友:
应该可以使用StarRC的命令,GDS_FILE, GDS_LAYER_MAP_FILE, SKIP_CELL来抽取CELL级的RC。
具体怎么用,我忘记了。可以看一下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手册我看得比较多了。我走的是calibre+starRC的流程,从手册上看只能提取晶体管级的。我想知道,此流程有没有可能提取CELL级的,如果不能,还有其他流程可以从gds中提取cell级的吗?

网友:
calibre+starrc的流程我不太清楚,但是可以只用starrc来提取gds的cell级rc参数的,生成的如spef文件是可以用于STA的。

网友:
如果是大尺寸的,走spice仿真算了,

cell level的一般是从gate level下来的, 反过来做还真不清楚怎么做,

从gds 到cell level STA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小尺寸哦,我们要做65nm的。是不是有点离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之前是这么做的,芯片小,的确行。现在要做的项目太大了,根本跑不动后防。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了cell级的电路图和版图,自己建库。先找个相同工艺foundry提供的stdcell 库,然后自己把里面的参数根据自己仿真得到的数据进行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们想这样做,但是我们的项目全订制的单元太多了,比较复杂,建库很难。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是否花时间了,基本的逻辑单元就那些,写脚本跑hspice将结果提取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反正我们公司想走这个流程的人换了好多一拨了,全部没有下文。你有没有流片成功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没走过这个流程,正向设计基本的逻辑单元都采用foundry提供的单元库,公司自己没必要大规模建库,layout费时,库参数正确性也难保证100%。除非有长期的需要,可以招个人专门去做。

网友:
没明白你的流程。
首先,你的cell 有没有库文件?如果有,提取不难,如果没有,提取了无意义。
其次,既然已经整理成cell based 的gds,starrc 和 calibre 好像都有提取spef 的参数吧。我去查查。
三,贵公司做什么的,如果该流程很常用,考虑过外包请人做该流程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们打算做晶体管级的STA。我们有非常稳定的外包伙伴

网友(2018-02-25):
can u upload only standdard cell GDS for 64nm ple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