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负数表示

楼主(2013-01-09):
请问在verilog 中用singed 表示有符号数时,reg signed [3:0] a;
表示的是a的范围是+-15 还是+-7??

多谢

网友:
固定一个符号位。
然后剩下的表示数值。
所以你的例子是:[-8, 7], 包含-8,7。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将有符号数理解为二进制补码,就知道它的表达范围了。

网友(2014-03-11):
-8 -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