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阶低通滤波器

楼主(2013-01-09):
从数字芯片一个端口采集到数据存储在一个.txt文件里,现在想用simulink搭建一个二阶低通滤波器,让这个.txt文件作为这个二阶低通滤波器的输入,然后观看二阶低通滤波器的输出。请问怎么把这个.txt文件加载到二阶滤波器的输入端呢?

网友(2013-10-11):
可以用command 先把数据读到 workspace 里面
mode 再取 变量的 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