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用verdi分析过power的

楼主(2013-01-09):
有没有用verdi分析过power的

网友(2013-03-15):
有這樣的功能嗎??? 我也想知道..謝謝

网友:
ptpx可以生成一个fsdb的功耗波形图~~可以用verdi打开,
然后可以用verdi查看各个模块在某个时刻的功耗值~~
另外功耗波形图和时序波形图可以放在一起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qq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