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LVS验证property error问题

楼主(2013-01-09):
当用Calibre做LVS只验证节点错误时,遇到property error,不改版图情况下,除了放大容差值外,有没有其他设置的方法让报告不报property error错误?例如Dracula中命令 LVSCHK[E].
求解中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不能让它沉了!

网友:
没有,就是更改trace property 语句,

改到多少你就pass了么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版主!

网友(2013-07-24):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请问版主,property error 最终怎么解决的啊?是直接忽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请问怎么改容差呢?

网友B:
改 允许误差值 百分比

网友C(2020-10-16):
引用 网友B:
改 允许误差值 百分比

请问在哪里改容差值,之前会改,现在又忘记了

网友D(2021-01-07):
引用 网友C:
请问在哪里改容差值,之前会改,现在又忘记了

lvs rule 里面,搜索器件名称 TRACE  PROPERTY XXX(期间名称) 参数 参数 百分比

网友(2021-03-30):
引用 网友D:
lvs rule 里面,搜索器件名称 TRACE  PROPERTY XXX(期间名称) 参数 参数 百分比

可以截个修改过的图片吗

网友:
修改前有俩错误,一个0.15%,另一个0.0246%
容限改成0.1%,忽略了较小误差的错误
进一步改成1%,忽略了所有的错误、通过了L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