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xilinx “out”偏移约束

楼主(2013-01-09):
现在在做输出偏移约束感觉比较奇怪的问题就是在约束一组八位数据的输出时有几位的结果差异很大具体如下:

Paths for end point dout<2> (W20.PAD), 1 path
--------------------------------------------------------------------------------
Slack (slowest paths):  -3.279ns (requirement - (clock arrival + clock path + data path + uncertainty))
   Source:               dout_2 (FF)
   Destination:          dout<2> (PAD)
   Source Clock:         clk_out_OBUF_BUFG rising at 0.000ns
   Requirement:          5.000ns
   Data Path Delay:      3.731ns (Levels of Logic = 1)
   Clock Path Delay:     4.523ns (Levels of Logic = 2)
   Clock Uncertainty:    0.025ns

   Clock Uncertainty:          0.025ns  ((TSJ^2 + TIJ^2)^1/2 + DJ) / 2 + PE
     Total System Jitter (TSJ):  0.050ns
     Total Input Jitter (TIJ):   0.000ns
     Discrete Jitter (DJ):       0.000ns
     Phase Error (PE):           0.000ns

   Maximum Clock Path at Slow Process Corner: clk_in to dout_2
     Location             Delay type         Delay(ns)  Physical Resource
                                                        Logical Resource(s)
     -------------------------------------------------  -------------------
     W12.I                Tiopi                 1.037   clk_in
                                                        clk_in
                                                        IBUFG_u0
                                                        ProtoComp0.IMUX.14
     BUFGMUX_X2Y9.I0      net (fanout=2)        0.987   clk_out_OBUF
     BUFGMUX_X2Y9.O       Tgi0o                 0.209   clk_out_OBUF_BUFG
                                                        clk_out_OBUF_BUFG
     OLOGIC_X27Y31.CLK0   net (fanout=96)       2.290   clk_out_OBUF_BUFG
     -------------------------------------------------  ---------------------------
     Total                                      4.523ns (1.246ns logic, 3.277ns route)
                                                        (27.5% logic, 72.5% route)

   Maximum Data Path at Slow Process Corner: dout_2 to dout<2>
     Location             Delay type         Delay(ns)  Physical Resource
                                                        Logical Resource(s)
     -------------------------------------------------  -------------------
     OLOGIC_X27Y31.OQ     Tockq                 1.080   dout_2
                                                        dout_2
     W20.O                net (fanout=1)        0.309   dout_2
     W20.PAD              Tioop                 2.342   dout<2>
                                                        dout_2_OBUF
                                                        dout<2>
     -------------------------------------------------  ---------------------------
     Total                                      3.731ns (3.422ns logic, 0.309ns route)
                                                        (91.7% logic, 8.3% route)

--------------------------------------------------------------------------------

Fastest Paths: TIMEGRP "dout" OFFSET = OUT 5 ns AFTER COMP "clk_in" REFERENCE_PIN BEL
         "clk_out" TIMEGRP dout_r "RISING";
--------------------------------------------------------------------------------

Paths for end point dout<1> (U22.PAD), 1 path
--------------------------------------------------------------------------------
Delay (fastest paths):  3.003ns (clock arrival + clock path + data path - uncertainty)
   Source:               dout_1 (FF)
   Destination:          dout<1> (PAD)
   Source Clock:         clk_out_OBUF_BUFG rising at 0.000ns
   Data Path Delay:      1.564ns (Levels of Logic = 1)
   Clock Path Delay:     1.464ns (Levels of Logic = 2)
   Clock Uncertainty:    0.025ns

   Clock Uncertainty:          0.025ns  ((TSJ^2 + TIJ^2)^1/2 + DJ) / 2 + PE
     Total System Jitter (TSJ):  0.050ns
     Total Input Jitter (TIJ):   0.000ns
     Discrete Jitter (DJ):       0.000ns
     Phase Error (PE):           0.000ns

   Minimum Clock Path at Fast Process Corner: clk_in to dout_1
     Location             Delay type         Delay(ns)  Physical Resource
                                                        Logical Resource(s)
     -------------------------------------------------  -------------------
     W12.I                Tiopi                 0.321   clk_in
                                                        clk_in
                                                        IBUFG_u0
                                                        ProtoComp0.IMUX.14
     BUFGMUX_X2Y9.I0      net (fanout=2)        0.265   clk_out_OBUF
     BUFGMUX_X2Y9.O       Tgi0o                 0.059   clk_out_OBUF_BUFG
                                                        clk_out_OBUF_BUFG
     OLOGIC_X27Y40.CLK0   net (fanout=96)       0.819   clk_out_OBUF_BUFG
     -------------------------------------------------  ---------------------------
     Total                                      1.464ns (0.380ns logic, 1.084ns route)
                                                        (26.0% logic, 74.0% route)

   Minimum Data Path at Fast Process Corner: dout_1 to dout<1>
     Location             Delay type         Delay(ns)  Physical Resource
                                                        Logical Resource(s)
     -------------------------------------------------  -------------------
     OLOGIC_X27Y40.OQ     Tockq                 0.336   dout_1
                                                        dout_1
     U22.O                net (fanout=1)        0.190   dout_1
     U22.PAD              Tioop                 1.038   dout<1>
                                                        dout_1_OBUF
                                                        dout<1>
     -------------------------------------------------  ---------------------------
     Total                                      1.564ns (1.374ns logic, 0.190ns route)
                                                        (87.9% logic, 12.1% route)

就不明白为什么dout【1】和dout【2】的结果差异这么大?如何可以让这一组数据约束出来结果差不多呢?

网友:
看你的报告,冒似clock path delay的差异比较大。
1):在clock path使用BUFR或者BUFG

网友:
同意LS,另外,要是输出最后一级为FF,位置在OLOGIC的话,这段路径时延相对会较短且固定的,你可以用planAhead看一下。

楼主:
我时钟用的是全局时钟,而且输出最后一级为FF,上面那报告是我看的时候没注意,其实一个是最大延迟一个给的是最延迟。但还是有点不明白的就是为什么一个信号的输出它的最大延迟和最小延迟差异会这么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