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etup问题?

楼主(2013-01-09):
大家好,如图所示,是lib文件中一个寄存器的D端口相对于时钟端口的setup检查表。我奇怪的是,表中怎么会出现负值呢?谢谢各位了。

图1

图1

网友:
说明这个FF的内部clk快于信号,所以不需要外部额外的setup
一般这种FF需要比较大的hold tim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内部的clk信号慢于数据信号吧?

网友:
是内部的clk信号慢于数据信号
谢谢楼上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