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的问题

楼主(2013-01-10):
HI: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 望大神能给指正。
我在做CTS之后 用normal model 的SDC report timing 的时候为什么会报出关于SI端的 slack 的负值呢 注: 此normal model SDC 已经加入了 case 语句。(另外 这个报出SI 端口 负slack 的 timing report 是在 apr 工具下面报出来的  但是在PT里面就报不出来)。。 求解
3Q

网友:
先确认那个FF的SE端真的为0

网友:
PT和APR工具使用的制约一样吗?
一般PT会比APR工具报的多

网友:
之前做过的项目,记得也有在function mode看到SI pin的path,有问过designer,确实也是如此,原因就忘了,但是一般都是test mode 才看到SI ,不然就是电路的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陈大  情况是这样的  我这里在做CTS 的时候 先吃的是一个normal mode 的SDC 里面(已经加入case的语句)然后做normal model 的CTS(注:在之前做place的时候 已经把扫描链打断了 也就是说此时SI端是断开的)做完normal mode 的CTS之后report了一下 normal model的timing 发现此时在 MIN violation里面就会报出 关于SI端的slack  但是在PT里面就报不出来关于 SI的 hold violation ,不知道这个为什么? 难道apr 工具里面里面有哪个option 可以关掉这个SI的 slack  report的路径 还是说只跟SDC有关呢?

网友:
还是那句话“先确认那个FF的SE端真的为0”
你要用命令直接报出SE端的value,而不是看SDC有case analysi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刚才跟 前端交流了一下  他说我们这个设计  就是有的DFF的SE端为1 有的DFF的SE端为0 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有负的就修么,

网友B(2014-08-23):
回复 网友A:

   您好,作为初学者,非常想知道怎么报出某个DFF的SE端的值,请问指令是什么啊?比如我想知道DFF1的SE端的值是0还是1?谢谢回答~

网友:
感觉dft没做好啊, 怎么会有的为0,有的为1呢

网友(2021-10-04):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get_attrib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