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管子拆分的问题

楼主(2013-01-10):
在运放电路中有一个差分对mp4 mp5,尺寸: l=3u w =20u m=2
我画的时候,感觉W 太长,想要把W拆成 10u,m=4 .我想问一下
这么拆分可不可以?对于差分对的功能有没有什么影响? 谢谢

看了各位的评论,可以知道这么拆分对于差分对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需要跟设计交流,确保仿真波形不变!是这样的吧

网友:
可以的,但是运放中的差分对管一般都需要做匹配的,只要你拆分之后能做好匹配就可以!

网友:
同意樓上ㄉ
還有一點 要和 設計的人 討論決定
如果你是設計的 就要 仿真 看看 是不是 你要ㄉ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设计要确认 仿真结果一般情况下不会变动太大
但是单纯从版图方面讲的话,这两个管子太长了,摆成方形比较好(和其他相关管子一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匹配是要做的!就是想知道一个管子拆成两个以后,性能上面的差别!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啊!仿真波形!我是做版图的,没想过波形方面的问题!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觉得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