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做CP测试

楼主(2013-01-10):
RT最近公司想做CP测试,也了解了一下,是需要测试程序和探针卡。想请问
1.测试程式一般是用什么语言写,怎么写?
2.探针卡是怎么做的?
3.CP测试的具体步骤?测试方法?
偶是测试新人,望各位大大帮忙解决!

网友:
1. Depended on tester: C, C++ and VBA....
2. Cantilever, Cobra and MEMS
3. Need the tester and prober.

网友:
cp一般在fab做, 给他钱就行了啊, fab会帮你做的,

这属于service的一种类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哎,现在是fab那边不愿意做,要我们公司自己做呢!

网友:
那我就不清楚了, 自己没做过

网友:
一般是 CP1 -〉 BAKE -〉CP2
CP1 : OS,PIN CHECK,功能测试,特性测试,一般把你datasheet上的指标,你的设计指标都测一边,通常在高温下做,比如125度。
BAKE:烘烤,去除早期不良品。
CP2 : 挑选一些CP1的项目再测一边,通常低温下作,比如 -25度。

网友(2013-03-08):
CP 测试,RD会提供PIN的坐标信息,可以根据此信息制作probe card,一般是找供应商做,提供PIN的信息和要制作的site数和排列方式即可,还需要看你使用什么测试机台测试,不同测测试机台对channel和dps的实现方式可能不太一样,接下来做仿真pattern,所谓的测试向量,用于function测试

网友(2013-06-28):
我们专业做CP&FT,如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QQ:29058236

网友(2020-01-22):
先对应每个bin的信息,然后OS,然后就是你的产品测试规范中的测试项目继续对应BIN。温度没太关注过,都是常温下进行的,毕竟在净化间测得。

网友(2021-11-15):
我们也是自己搞CP

网友(2023-09-13):
不会写啊,希望后续

网友(2024-12-27):
有做6寸低温CP的吗?

网友:
可以开发测试程序,QQ:1007641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