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个DRC的问题

楼主(2013-01-10):
如图,在跑DRC的时候出这个错,请问有人有过类似的经验么?

网友:
这个你可以把它的语法是怎么写的看下就知道它为什么报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道它怎么定义了,主要是V16MK层重叠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用的什么软件啊,只知道P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