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已经仿真得到的电压波形文件,能否作为另一个电路的激励进行仿真(解决了)

楼主(2013-01-10):
敢问各位大侠,假设我已经做完了一个仿真,得到某些节点的波形文件,能够通过什么办法把这个波形文件取出来,作为另外一个电路的激励再进行仿真呢?
麻烦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把波形文件存下来之后,用vpwf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的,把时间和幅度写在一个文档里,可以调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敢问大侠能够说一下具体的操作步骤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如何保存文件,精度以及格式等等。。。

    不甚感激啊。。。。

楼主:
麻烦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B:
打开波形后,使用Tools-Table把数据保存到一个文件里,然后把这个文件名写到一个信号源的Noise File Name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vpwlf实现,还比较方便呢。。。
    谢谢哦。。。

网友C(2022-11-03):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佬,请问这个方法怎么实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请问这个方法怎么实现呢

把波形文件存下来之后,用vpwf就可以了。。。。

good luck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打开波形后,使用Tools-Table把数据保存到一个文件里,然后把这个文件名写到一个信号源的Noise File Name里 ...

tools里面只有calculator,没有 Table,我是618版本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把波形文件存下来之后,用vpwf就可以了。。。。

good luck

请问如何保存文件呢,我的Cadence618版本界面的Tools下面只由calculator,没有Table

楼主(2022-12-04):
引用 网友D:
请问如何保存文件呢,我的Cadence618版本界面的Tools下面只由calculator,没有Table

...

鼠标右键波形,'send to ' -> "table"

good luck !

网友D:
引用 楼主:
鼠标右键波形,'send to ' -> "table"

good luck !

我想将一个波形导出来,作为激励灌入另一个电路,已经提取波形为csv文件:
图1
但是导入电路时,提示这个:
图2
第四行是这个:
图3
请问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怎么解决呢?
求助各位大佬
————提取的波形是20ms的仿真,进行的是灌入电路进行tran仿真,也是20ms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将一个波形导出来,作为激励灌入另一个电路,已经提取波形为csv文件:
图1
但是导入电路时,提示这个 ...

老弟, 导出的时候,时间的有效位不够多, 提示时间不是单调递增的。 你把导出的数据有效精度提高就好了!

网友(2023-07-14):
大佬,我在导入之后仿真CIW报语法错误line 2,.csv是从table生成的。第一列时间第二列电压,line2  0.000,1.685E-9

网友(2023-11-13):
请问下波形该怎么导出呢

网友E(2024-06-03):
这个noise file name 是要写保存的csv文件的路径吗

网友(2024-08-01):
引用 网友E:
这个noise file name 是要写保存的csv文件的路径吗

写全路径加文件名

网友(2025-02-13):
选择波形,右键 send to→export,导出成为.csv 格式文件,用 VSOURCE或VPWLF把波形 文件加载进去就行了。

网友(2025-08-27):
引用 网友D:
tools里面只有calculator,没有 Table,我是618版本

选中波形,单击鼠标右键,选择send->exportWaveForms,文件类型选择VCSV保存,然后使用analoglib里面的vpwlf调用前面保存的波形即可作为激励源仿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