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功放的视频带宽

楼主(2013-01-10):
请教各位大虾,最近听说了一个功放的指标叫视频带宽,不太理解是什么,怎么测试,有说这个会影响数字预失真,不知道为什么会影响,还请大虾帮忙解释下,谢过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自己顶一下

网友(2013-02-14):
双音测试,加大双音的频率间隔到IM3等于主频-3dB

网友:
有视频带宽说法的,针对低频段的吧

网友:
这个是针对调制功放来说的,给你的控制脉冲的宽度最后叠加到射频输出中,理想的你的占空比的上升和下降是多少,射频输出的信号在功率计上显示的上升时间和下降就是多少,实际由于你的控制电路器件的特性改变了原始的控制信号,故就恶化了这个时间,从而你的视频带宽就加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