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在encounter中做到两条路径的延迟相同?

楼主(2013-01-10):
设计中有两条路径要求路径延迟需要一直,从layout来看应该就是需要两条连线的长度相同吧,这个在encounter中要如何实现呢?如果在sdc中定义set_max_delay 的话也只能做到让两条路径的delay都靠近这个值,做不到一致啊,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设置路径连线的长度?或者有什么其他方法能在encounter中实现嘛?

网友:
貌似可以用routeMixedSignal 实现
实现过程努力试验中

网友:
楼上说的对
差分route可能是比较方便的方法

楼主:
谢谢两位指点,我也去试验一下!

网友:
手动拉线
edit wire
哪里不一致,点哪里
so easy

网友(2013-03-26):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