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odelsim,quartus等仿真工具

楼主(2013-01-10):
首先是modelsim se 中哪个版本比较好用。另外请问下quartusII不联网是否可用,只需安装软件便可用?

网友:
可以啊,你装完Q第一次运行会出现一个对话框,问你是否要链接到官网,你选择否。不过这个对应用没有影响(至少中国大陆区)。Modelsim 有一个和Q9.1共licence的。不知道你要哪个版本。

楼主:
谢了,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版本?

网友(2014-02-10):
用来给内部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