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 lvs 报错请大神赐教

楼主(2013-01-10):
本人刚学画版图,lvs时报错,感觉集中在电容部分,报的错误如下

版图电容部分

版图电容部分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望诸位大神们赐教,谢谢

网友:
像这种lvs错,你首先应该看net的错,net的出错方式一般就两种,一、misssing;然后就是就是像你错误6那样的;第一种你只能去更具它提示的source name ,然后去你的schemetic里面找相应的节点,再去对应你的版图检查;第二种则比较简单。比如你的错误6,它直接给出你什么地方接错了,电容C1的上极板在schemetic里面接的是节点,版图中对应的1节点,这是正确的,但是下极板就不对了,schemetic中是接GND,而你的版图中接的是net2,像这个你可以把它highlight了,然后去版图中找到这个电容,把它的下极板接到GND即可。当你把所有的net错清了之后你再看instant错。因为好多net错,会引起instant错,当你保证所有的net都接正确之后,你再去对应版图和你的电路去找它提示的instant,看到底是问题出在哪!对于你上面的那些具体的错,没法给你具体指出到底怎么改,但是希望我上面说的这些方法能对你有所帮助。还有提醒你一点,在你接电容的时候,要确定他们的上下极板,因为好多工艺的不同,他们的电容规则要求挺多的。在画的时候要多加注意,否则也会引起让你很难理解的错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讲的好多,很详细!赞一个!

网友:
非常感谢!我也正需要

网友:
只会用hercules,同学

网友(2018-06-27):
回复 网友A:

   你好,有关电容版图中识别不了的错误您知道怎么解决吗?另外确定版图跟原理图连线是一样的,而且也都连接上了,但是出现几个元件版图跟原理图对照混淆了,已经检查了无数遍,网表也导出了无数次还是出现对照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作为一只老鸟,为你细心指导新人点赞!

网友(2023-04-17):
版图上电容没接GND

网友(2023-07-10):
你好 layout和source不一样的这个错误你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