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encounter中post-mask eco遇到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3-01-10):
最初的设计,加入spare cell是采用 create sparemoudle 的方式添加的spare cell

dig.eco.v中只改了一个地方,只添加了一个单元
DEL01BWP7T ECO_cell_1 (//ECO
   .I(n600),//ECO
   .Z(ECO_net_1)//ECO
   );//ECO

//   AOI211D0BWP7T U35 (.A1(n600), //ECO
   AOI211D0BWP7T U35 (.A1(ECO_net_1),
        .A2(n14),
        .B(n42),
        .C(n5),
        .ZN(n8));

而且相应的spare cell 也有这个单元:
 DEL01BWP7T DEL01BWP7T_spr_gate1291 (.I(FE_OFN883_tie_hi_net0));
   DEL01BWP7T DEL01BWP7T_spr_gate1290 (.I(FE_OFN883_tie_hi_net0));
   DEL01BWP7T DEL01BWP7T_spr_gate1289 (.I(FE_OFN883_tie_hi_net0));
   DEL01BWP7T DEL01BWP7T_spr_gate1288 (.I(FE_OFN883_tie_hi_net0));
   DEL02BWP7T DEL02BWP7T_spr_gate1287 (.I(FE_OFN883_tie_hi_net0));
   DEL02BWP7T DEL02BWP7T_spr_gate1286 (.I(FE_OFN883_tie_hi_net0));
   DFCND2BWP7T DFCND2BWP7T_spr_gate1285 (.D(FE_OFN882_tie_lo_net0),

在做post-mask eco时,使用的命令行如下:
coDesign -postMask -modifyOnlyLayers 1:5 -spareCells spr* dig.enc.dat dig dig.eco.v

运行过程中,总是报错:
**ERROR: (SOCSYC-2100):    Instance U_DIG/U_MEDIAN/ECO_cell_1 added but couldn't find spare cell for it.

但可以确定,dig.eco.v网表中新增加的ECO_cell_1的确是sparemodule中存在的单元。但不知道为何就是找不到相应的spare cell去替换。
请有经验的大侠们帮忙分析和解答一下,我的flow中是哪里出了问题?

在eco的过程中,看起来也找到了这个spare cell的:
Specifying instance [spr_15/DEL01BWP7T_spr_gate1291] as spare gate.
Specifying instance [spr_15/DEL01BWP7T_spr_gate1290] as spare gate.
Specifying instance [spr_15/DEL01BWP7T_spr_gate1289] as spare gate.
Specifying instance [spr_15/DEL01BWP7T_spr_gate1288] as spare gate.
Specifying instance [spr_15/DEL02BWP7T_spr_gate1287] as spare gate.
Specifying instance [spr_15/DEL02BWP7T_spr_gate1286] as spare gate.
Specifying instance [spr_15/DFCND2BWP7T_spr_gate1285] as spare gate.
Specifying instance [spr_15/DFCND2BWP7T_spr_gate1284] as spare gate.
....
Specifying instance [spr_1/AOI222D2BWP7T_spr_gate2] as spare gate.
Specifying instance [spr_1/TIEHBWP7T_spr_gate1] as spare gate.
Specifying instance [spr_1/TIELBWP7T_spr_gate0] as spare gate.
Specified 1397 instances as spare gate.

**ERROR: (SOCSYC-2100):    Instance U_DIG/U_MEDIAN/ECO_cell_1 added but couldn't find spare cell for it.
**WARN: (SOCSYT-6782):  Design has no tie cells so all tie connections will be connected to ground.

因为这里报错,所以后续ecoroute也会报错
#ERROR (NRDB-160) INSTANCE U_DIG/U_MEDIAN/ECO_cell_1 is unplaced. All instances must be placed before routing. Refer to Cadence placer or checkPlace for more information.

请大家指点一下,这种情况是哪里做得不正确!
多谢!

楼主:
怎么今天发帖子,总是显示不出来呢?奇怪!

楼主:
自己回复了一下,贴子终于在讨论区里出现了,呵呵。以前都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A:
用原來的instance name
DEL01BWP7T DEL01BWP7T_spr_gate1291
並且确认他们在同一个module里面,如果不在的话,要从一个module引线到另一个module

楼主:
在做post-mask eco时,使用的命令行如下:
ecoDesign -postMask -modifyOnlyLayers 1:5 -spareCells spr* dig.enc.dat dig dig.eco.v
原帖中漏了写了第一字母“e”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陈涛版主!

用原來的instance name
DEL01BWP7T DEL01BWP7T_spr_gate1291
並且确认他们在同一个module里面,如果不在的话,要从一个module引线到另一个module

还有以下疑问:
1.是说网表中要做特殊处理吗?我还以为:网表中进行正常改动即可,只要网表中用到的cell是spare cell中有的即可。
2.用原來的instance name  这个具体该定义在哪里?
3.如果不在同一个module里的话,如何从一个module引线到另一个module?怎么实现呢?

多谢版主!

网友:
dig.eco.v中只改了一个地方,只添加了一个单元
DEL01BWP7T ECO_cell_1 (//ECO
   .I(n600),//ECO
   .Z(ECO_net_1)//ECO
   );//ECO

上面那个单元的名字不能是ECO_cell_1,应该是原来的名字 DEL01BWP7T_spr_gate1291
 DEL01BWP7T DEL01BWP7T_spr_gate1291 (.I(FE_OFN883_tie_hi_net0));

如果不再同一个module里,要在module上加port,把线连出来,接在一起

再不懂的话,我也没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理解也是这样:前端直接把要用到的那个spare cell单元,做好相应的连接修改,后端读入,进行eco。
但前端认为,他不用去管具体要用哪个spare cell,直接改动自己想改的地方(只要确保他加入的单元是spare cell里面有的就行),然后我做post-mask eco的时候,工具会自动去映射到相关的就近的spare cell,自动进行替换。

到底实际实现post-mask eco时,应该是怎样的流程呢?

如果前端改网表时真要具体到使用某一个spare cell ,不就很有局限性吗,如何得知它就是距离最近的呢?提前在图中查找定位?而且如果网表中有很多地方都需要替换改动,这么做是不是就很耗时?

网友:
可以的,我们一直这么做的,没有问题

网友:
不行的话,人工找spare cell改不就好了,

数量不多的话 人工找spare cell 比工具找快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么请教你,我的flow中具体是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网表中新加的inst总是找不到对应的spare cell呢?请帮忙指点一下,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问题就在于量很多,这样的话,人工找的方式就显得有点吃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specifysparecell应该不会出现找不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你看我是哪里出问题了,可能导致这样的错误呢?你做过,肯定很有经验了!
研究了很久,各种可能都去猜测了,就是不得结果,始终报这个错。
你帮我看看,如果需要什么其它报告内容,我可以再提供给你。
我有给你短消息,你收到了吗?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在没招了,只能怀疑是不是encounter版本问题,顺便问一下,你这个flow能顺利跑通的情况下用的什么版本?

网友:
8.1,11.1都可以,应该不是版本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spareCells spr*  --> -spareCells *spr* 試試

网友:
最后到底是如何解决的呢? 关注中

网友(2016-10-12):
回复 网友D:

    请问,最后你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完全不知出路啊

网友(2022-07-22):
引用 网友A:
用原來的instance name
DEL01BWP7T DEL01BWP7T_spr_gate1291
並且确认他们在同一个module里面,如果不在的 ...

受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