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BUF和OBUF应用效果?跟IOB开启是否有冲突

楼主(2013-01-10):
设计顶层的所有的IO是否都要经过IBUF/OBUF原语,有什么效果?
原语:
OBUF #(
.DRIVE(12), // Specify the output drive strength
.IOSTANDARD("DEFAULT"), // Specify the output I/O standard
.SLEW("FAST") // Specify the output slew rate
) OBUF_tx_ctl0 (
.O(), // Buffer output (connect directly to top-level port)
.I() // Buffer input
);

同时这个效果是否和IOB一样?即MAP选项中的Pack I/O Registers/Latches into IOBs开启

网友:
这段没有没有特殊要求,只是普通使用,没有必要加IBUF与OBUF,因为系统自动会给你加上去,同时如driver strength之类的参数,是可以在UCF中定义的,一般按默认的即可。
与Pack I/O Registers/Latches into IOBs无关,这个指的ilogic和ologic,是IOB附近的另外组件,并不是同一个东东,一般最好开着。

楼主:
我的IO口速率达到125MHZ是否要人为的设置这个BUF?设计时序上很紧,我加了和没加效果上看不太出来。

网友:
没有影响,不加的话,软件会自动给你家的,

网友(2015-11-27):
回复 楼主:

   想问同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文档说明IBUF和OBUF吗?

网友(2017-07-10):
回复 网友A:

    xilinx 的 "select io" datasheet 会有,官网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