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TOP metal route 信号线是否合适

楼主(2013-01-10):
各位大神:

           现在用GF013 工艺TOP metal 是30Ka的。
           以前的设计是只用top metal 走power。signal 都是用m1 到 m5走的。
           现在设计不同,由于面积的缘故,也用了top metal 走了信号线。

   现在比较担心的是用thick top metal 走信号线是不是不合适?timing结果会变差?
   主要是thick top metal 的宽度比较宽。

   spef也是用foundry 提供的30k nxtgrd file来提取。
   sta 和post simulation pass 是否就认为是安全的,完全不用有这样的担心。

求解惑!

网友:
这个顶层好厚啊。TOP metal 电阻小,pitch 大,timing 应该不会变差吧?
STA和后仿通过应该就没问题吧,只要RC提取是正确的。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
别用RDL走signal就可以

楼主:
感谢回复!这下安了!

网友:
rdl 也是 金属啊,为啥不能走signal ,有啥问题么

网友:
精度和使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