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门控时钟中的latch能不能替换成flip-flop

楼主(2013-01-10):
cg

cg
如图所示
门控时钟中的latch能不能替换成flip-flop?
希望回答详细点。

网友:
你把图中电路的波形画一画,弄清楚latch的作用,就知道行不行了

网友:
不行啊, 这个就是icg的内部结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我画的波形,其中EN是使能信号,Q是latch的输出端信号,gclk是通过与门后的波形
假设将latch替换为flip-flop,此时DQ是通过flip-flop的波形,Dgclk是最后的波形。

从波形上看是都能实现clock gating的功能。

latch是电平触发,flip-flop是边沿触发,基本性能我都还了解。latch在这个clock gating中的作用是为了消除毛刺。

难道是觉得latch功耗小,delay小等原因。希望大牛们给个稳健的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这就是ICG的结构,“几百年”不变的东西。老大突发奇想为什么不能替换成flip-flop,后来将问题交给我,要求一个很稳健的解释。我发了case给synopsys,但一直没回复。

网友: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85)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使用DFF时,posedge clk到DQ会有段tc-q延迟。如果正在此时想把EN=1'b0传至DQ.
你会发现Dclk出现一个毛刺,宽度在tc-q + tand。

这个毛刺在latch中时不会出现的。也就是说,你替换成DFF后,Dclk多了一个毛刺传给后面所有的DFF,功能不一样。

建议你把门延迟也计算在内,再画个波形贴出来让大家深入研究。

网友:
回复 网友D:

    陈老大太牛了,怎么记住每个“每日一题”内容是什么的?

我抄出正解来学习一下:
用latch可以borrow timing,即便enable信号不满足setup,也可以成功采到实现gating功能。
如果用Flop,一旦因为干扰或者时序本身的问题,很可能导致第一拍采不到数,会使得gating的时序落后一拍,如果时序要求严格,会产生问题。

网友:
呵呵,我自己有个备份,害怕像以前的EDACN那样,当机后,什么都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图1
   谢谢你的回答。
如图1所示波形,你说的Tc-p在latch中也是存在的,因此采用latch的也会出现你说这种情况的glitch。(但这种情况会不会真的出现?待论。)

图2

如图2所示的latch以及波形,time borrowing是由于它在判断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是在时钟无效边沿,即箭头所指的边沿。理论上可以borrow半个周期。
其中Tsu是建立时间,Th是保持时间,Td-q是EN从D传输到Q的时间。
如果我画的不对请指正。

另外 synopsys给我的回复是
latch based CG has better timing (timingborrowing), power and area over ff-based CG.

也就是说是可以采用flip-flop,但是采用latch的有更好的timing。

网友:
无法看到附件啊!

网友: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C:

    求图2~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图2就是ts.PNG,在下面的有绿色箭头的那张。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这个图里面:

如果EN信号每个clk周期翻转>=两次的话,它就不是一个与clk同一时钟域的时序电路产生的信号了吧?

咱们讨论CG的大前提应该是同步逻辑电路间的交互,

在讨论问题时这个大前提不应当被超越:)

其它就是些小问题:

对latch的时序来说,一般叫做Trecovery和Tremoval,对应DFF的setup和hold

还有,一般latch的Tc-q会小于Td-q一点,要不你再完善一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首先谢谢你指出Td-q比Tc-q大。
   1.没有规定EN信号必须是在clk这个时钟域中产生,其他时钟域产生的EN信号也可以控制CG的。EN信号为高的两段电平,第一段我画得短只是表明EN信号同样必须满足setup和hold时间,第二段高电平是为了表明EN信号在latch中的传输时间Td-q。假如EN信号为高电平好几个周期也不会影响这个ts.PNG这个图的正确性,这是一种缩略的画法。
   2.你说的同步逻辑电路同步时序逻辑电路吗?这个CG只有一个时钟clk,没有第二个时钟,不是异步时序逻辑电路。

   3.我接触到latch时看到的资料对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都命名为Ts和Th等,没见过Trecovery和Tremoval的命名方法,请提供这种命名的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C:

     1和2,建议你多编编RTL再看看仿真波形,
记得我初学前端编代码时也总觉得某些信号一时钟周期内就能形成我想要的值,但往往事与愿违。

   3.这个是我迷糊了,recovery/removal是跟reset的: )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之前是做前端设计的,刚入后端不到一年时间。你说参考lib文件,恕我愚昧,我只知道lib文件中只有在各个conner下的delay值等信息,并没有对setup和hold等命名。不知道你说的lib文件时什么样的文件?
对latch的setup和hold命名或叫法是次要的,我们集中到主要问题上来,主要问题是你怀疑我的图画得不对,与事实不符。

如图latch.PNG,
这是一个低电平有效的latch,以及波形。EN的第二个高电平我想你也没意见了吧,就是表明Td-q这段时间。
对EN的第一个高电平,我想说的是latch在clk有效电平(低电平)结束时,EN必须满足setup和hold,才能使输出信号q发生跳转。
这不是D-flip-flop的波形。

版大,你觉得我画得不对,请指出:)

网友:
回复 网友C:

    神武的陈版主在6楼已经发话了嘛,关于latch的优点应该是:

“用latch可以borrow timing,即便enable信号不满足setup,也可以成功采到实现gating功能。
如果用Flop,一旦因为干扰或者时序本身的问题,很可能导致第一拍采不到数,会使得gating的时序落后一拍,如果时序要求严格,会产生问题。”

关于图嘛,之前10#的是这样

后半截很奇怪的说,
现在改成这样:

已经好多了,而且EN第二个posedge那一点已经把clk低电平时的borrowing体现出来了不是吗?

知识总是越讲越明白的嘛

网友:
呵呵,我自己有个备份,害怕像以前的EDACN那样,当机后,什么都丢了
引用 网友D:

    我在EDACN上,全部都丢了!

网友(2013-07-11):
回复 网友C:

   如果En信号不是clk的时钟域,那么锁存器在采En信号时,可能会出现建立时间或者保持时间违例,这样锁存器出现的亚稳态,会对后续的与门输出有和影响?求解答

网友(2014-09-10):
回复 网友C:

   我有个很奇怪的问题啊,我翻遍了中国和外国的教材和synopsys的官方文档,所有的latch的画法里面都是没有>这个箭头的,所有有>都是明确指的是ff,为什么你们都是用的带有>的来表示latch呢?难道是行业里面是这么弄的吗

网友(2014-12-31):
回复 网友C:

   看你的"latch"上有三角,一直以为是ff。不过看你们的讨论真的受益匪浅

网友(2015-02-08):
回复 网友C:

波形图关于dff那一部分画错了吧就算用dff,也必须要用下降沿触发的,如果用上升沿gating出来的第一个脉冲是有问题的

网友(2015-08-20):
这个应该是画错了,大家就不用纠结这个了,把它当锁存器理解就好。这个讨论很有意义,确实是道理越讲越明啊。自己闷着脑袋讲你永远像不明白。

网友(2015-12-26):
回复 网友C:

可以有如下图差别,如有错误欢迎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