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宽带VCO用做电容阵列开关的MOS管需要用rfmos么 ?

楼主(2013-01-10):
rfmos比普通的版图大很多哟~

网友:
据我的理解,RFMOS管子只是在DEEP NWELL之内的管子。
与普通的管子没有很大的差别。
使用RFMOS管子,可能会得到比较准确的MODEL,比较好的抗干扰能力。
所以开关MOS管子没有必要使用RFMOS。
这个只是俺的意见,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