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时钟谐波

楼主(2013-01-10):
一个中频采集板,时钟是62M,客户对1.24G和1.302G两个频点的干扰很敏感,在板子调试的过程中,发现地上总是有很大的干扰(1.24G有-69dB,而在1.302G上有-80dBm左右

网友(2013-07-13):
在时钟输出端加滤波器抑制

网友:
求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really depends on what kind of coupling you get? Capacitor or Magnetic or even they share the same ground?

Capacitor is easy, add shielding,
Magnetic, probably you have a big current loop which mutually coupling to another loop, then you need to reduce loop area,
same ground: either separate or at least Kelvin conn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