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FPGA 上电复位启动的同步问题

楼主(2013-01-10):
两片FPGA各自“主动配置”方式启动,内部逻辑有一个主方一个从方(用口线区分),因不可能完全一样的上电加载bit rom时间,主方如何方便地知道从方是否已上电复位了?
难道要做个较复杂的通信协议.

网友:
直接把从片的rst信号给主机判断不行吗?如果是想要知道初始化是否完成,主从连一个Pin,从片的pin作为输出,设成内部上拉,复位完成后拉低这个pin,主机就知道了。

网友:
你仔细看下配置手册,有很多信号指示POR是否完成、配置是否完成、初始化是否完成等,应该能找到你想要的指示信号

楼主:
"..如果是想要知道初始化是否完成,主从连一个Pin,从片的pin作为输出,设成内部上拉,复位完成后拉低这个pin,主机就知道了。"
   -- 在配置进行过程中(未配置完),如果内部上拉,是否外面读到就是高。

"....有很多信号指示POR是否完成、配置是否完成、初始化是否完成等,应该能找到你想要的指示信号"
   --就是说配置未完成,某个管脚会在一种状态(高或低),问题是“从片”这个信号没连到“主片”上。

网友:
你就在从方拉出复位信号给主方

楼主:
我主、从片都是由DCM_LOCK(fpga内部锁相环)作reset信号,问题是在配置进行过程中DCM_LOCK是否一直是一个状态(未锁定)。而且在配置过程中DCM也无效,DCM_LOCK没意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