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ecap cell影响功耗问题?

楼主(2013-01-10):
大家好,我们知道,在apr时,会添加一些decap cell,用来降低动态电压降,如果decap cell加的多,也会影响功耗。但是,我看过一些db库,里面好像没有对decap cell的描述啊,那么,PTPX在做功耗分析时,是怎么计算decap cell消耗的功耗呢?谢谢。

网友:
影响很小,你啥design,还考虑decap增加的功耗

网友:
功耗的增加應該是來自於dcap的漏電流,相較於.13, 在90nm以下漏電流的幅度是爆增的

所以我猜樓主的process應該是90以下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是库的问题

网友A:
那加多少decap cell呢? 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
哦,谢谢各位的解答,我现在用的是0.18um的库,可能0.18um工艺下,不考虑decap cell的功耗,所以,foundry就没添加decap cell的信息。

网友:
.18 考虑个啥啊, 有的分析实在是太理论了, 不够工程化,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没打算分析,就是一时兴起,看了一下时序库,呵呵。

网友:
有的分析实在是太理论了

网友(2020-09-09):
如果decap造成leakage的问题,可以隔远一点撒?

网友:
除非你的芯片工作在高温条件下(125摄氏度),或者更高200摄氏度,一般decap的漏电是很少考虑的

网友(2021-10-19):
引用 网友A:
那加多少decap cell呢? 怎么算出来的?

这个问题还没人回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