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8051F340怎么连接AD5447

楼主(2013-01-10):
想用单片机340,配合AD5447做一个DA转换,通过AD5447输出模拟量。AD5447需要一个12位数字信号输入,用F340怎么连线呢。听别人说AD5447一般都是用SPI总线发送12位数据的,用单片机该怎么设计呢?

网友:
You need to give more information. Are you designing a new hardware or the hardware is ready and you want to write the code?

网友:
By the way, the AD5447 is parallel input DAC and you need it to connect to two ports of your microcontroller and write a special code for it. Or you can connect it to EMIF interface with some extra logic.

网友:
The AD5531 has similar output with SPI interface. It is single DAC so you need to use x2 of it.

网友(2013-12-14):
如果是并行输入就用数据总线。如果用spi就用spi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