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1394物理层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3-01-11):
两个1394节点互连,用的都是TI的1394物理层芯片,配置相同,加电后,在TPA和TPB都能测到tone信号,但无法进行下面的同步和速度匹配,tone信号循环42ms出现。。。有没有做过1394的大神,帮忙分析下原因呢?

网友:
为什么是42ms?应该是667usX4X16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大约是42ms,实测实42.7啦,您说的很对呢。。可是,然后呢??

网友(2013-04-04):
是不是外围电路有问题,电缆上掉电太慢呢?

网友:
1394物理层我现在也在做,多多交流哈,我的qq号:254096549